亲,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24-08-11):
(图片)

网友:
联想的温控保护电路

网友:
还没修过这个电路故障,坏的概率比较低。大体意思应该是15V通过PR333和后面串起来的多个热敏电阻分压(每个热敏电阻应该是在相应电压名称区域),分压后的电压给PQ63的控制极,如果有一个区域温度异常,控制极电压就会变大,PQ63就会控制SHDN#去关机。

网友(2024-09-20):
各个部分的温控电阻串在一起,用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