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每次开机,键盘都用不了。

楼主(2024-08-11):
主板华硕b350,win10 21h2
每次开机,键盘都用不了。
主板自检有提示。
要重新插拔usb,才恢复正常使用。
快速启动已经关了也不行。

网友A:
没办法,只能重新按驱动,再不好使,重装系统才能根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只能重新按驱动,再不好使,重装系统才能根治

是安装主板驱动?
普通键盘本身没驱动

网友:
主板是通过BIOS控制的,不需要驱动。键盘、鼠标等这些外置设备需要驱动程序的,这是设备驱动在装系统时已经完成安转,使用过程中可能丢失或删除,那就需要重新安转

网友:
换个口插试试

网友:
USB接口有问题把

网友:
应该把自检提示拍张图片给大家看。

网友:
什么键盘啊???不贵就换一个吧,可能键盘的问题了。

网友:
换块键盘试试

网友:
键盘线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