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9000P不能识别充电器功率

楼主(2024-08-11):
原机适配器300w,适配器换过  现在中间针检测电压3v正常,适配器接入信号正常  看了下检测电压是直接进EC的,把EC换了一个也不行  开机提示一串英文,不会修了

网友:
电池排除下

网友:
是否断线?

网友:
测试一下中间针的阻值啊,秒杀的机器

网友:
查中间针 到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