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黄伟达假显卡魔改驱动通用教程

楼主(2024-08-11):
黄伟达假显卡魔改驱动通用教程

写在前面的话:这天热的想让小孩玩点游戏好混暑假,又不想入手RX580这类的矿渣,本地好不容易收到一个1050,结果插上电脑显示1030,驱动装不上居然是换了散热的黄伟达卡。
然后找了一大圈一个能用的魔改驱动都不能用,只能手动修改。

准备工具:GPU-Z、 Dism++。
——————————————————正—————————文—————————————————

1、确定显卡的核心
打开GUP-Z,只看图1中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核心,一个是频率。直接搜索
图中显卡多半就是GTX650(gt740马甲)

2、下载驱动
搜索
“官方高级驱动  NVIDIA "

输入显卡信息和自己系统版本,(通常情况为了节约时间选择试用版,不容易翻车)

点击搜索后,下面出现很多栏目,从上到下对驱动进行筛选
总会有一个驱动会包含假显卡和真显卡共同的一个驱动程序(最好这样,虽然随便选一个也行~)

把驱动下载下来,解压出来

然后打开
“Display.Driver\nv_dispi.inf”这个inf文件,搜索真实显卡的名字:650搜650,1050搜1050等

3、打开设备管理器
找到设备硬件ID这里的 复制到txt中备用

用自己硬件ID的DEV后面4个字符替换inf文件中DEV后面4个字符,inf中通常会有1~2处需要修改
(博主同时修改650和740)

至此,魔改驱动修改完成。win7系统下理论上可以直接安装,但是win11需要使用

4、Dism++把驱动导入系统(由于选择的驱动包较大,可能要等十分钟左右,注意~不能在设备管理器中导入!

5、回到设备管理器界面
选择更新驱动,“显示兼容硬件”里面选择真实显卡驱动,一直下一步到结束
至此,驱动已经安装完成~虽然在鲁大师里还是显示1030...但是系统里已经是gt740/GTX650

6、使用360驱动管理对显卡驱动进行备份,这个备份过的驱动就是适应这个假卡的魔改驱动,使用Dism++导入,或关闭驱动签名验证以后可以直接安装了~

网友:
二楼自己占
有两个需要注意的点,
1、不能一直切换魔改显卡驱动,不然会出现不能安装驱动后会自动退回win11自带的显卡驱动,此BUG只能重装系统后直接安装显卡驱动才能解决。
2、如果会关闭驱动程序强制签名,是直接使用“3”中程序进行安装的,不过牵扯到安全证书就不想折腾。
3、最好使用nvflash强刷显卡驱动修复魔改显卡,这个周末光重装系统都试过十多次,nvflash版本也试过很多个,依然无法强刷回去,希望有大神能告知下如此操作;前些年也如此这般不过最后都用nvflash刷回去了,但这次死活不行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刷回原BIOS不就解决了,有改的时间都能刷好几十张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刷回原BIOS不就解决了,有改的时间都能刷好几十张卡了

带M的卡驱动程序  是不是直接英伟达官网下载 笔记本驱动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M的卡驱动程序  是不是直接英伟达官网下载 笔记本驱动 ?

不知道,我从来不改驱动,麻烦,直接刷BIOS完事

网友C:
告诉你个秘密,驱动总裁直接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从来不改驱动,麻烦,直接刷BIOS完事

躲在键盘后面装b谁不会?关键是这张卡nvflash识别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躲在键盘后面装b谁不会?关键是这张卡nvflash识别不了。

卧槽,原来是半桶水啊。那没事了

网友(点评):
呵呵,你看你帖子发了些什么~还以为是多大个高手~“求个翔升gts450 tc 1G的BIOS”原来也是半桶水啊,呵呵笑死我了

网友:
直接拆下来写

网友:
学习了。黄伟达。能拆散热看芯片代码吗?

网友:
现在那么多的万能驱动工具,随便搞个不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个秘密,驱动总裁直接装,,,

现在的不行啊,我有个660改的1080 ,找了半年了 还没找到

网友E:
其实不用改驱动,用驱动升级,浏览驱动目录,选择正确型号安装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不用改驱动,用驱动升级,浏览驱动目录,选择正确型号安装就行

现在不行了win11系统下会提示错误的

网友:
进来学习的,顺便点一下赞,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