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704之类的胶水堵了孔怎么清除啊?

楼主(2024-08-11):
请问这种704之类的胶水堵了孔怎么清除啊?清除了以后这个孔还要继续用的。

网友A:
在网上看了下401胶水除胶很麻烦,还不一定清干净,建议换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看了下401胶水除胶很麻烦,还不一定清干净,建议换接口。

我这是704。。。

网友A:
那你题目写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题目写的是什么?

咦 奇怪了 。。。。我记得我改了

网友(点评):
我再改一次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只改了内容没改标题。

网友: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里面也都塞满了硅胶,很难清掉,结果就是坏了无法维修

网友(2024-09-16):
加热应该很好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