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子显示器电源芯片代换

楼主(2024-08-11):
接修两台杂牌子显示器都是不通电,都是12v转5V供电芯片坏导致主板缺少5v供电。供电转换芯片丝印都是几个英文字母,根本查不到具体型号。虽说换板比较快,省事,但维修成本上去了。直接买了几块12v转5V成品转接板,非常便宜,直接替换掉原先电路,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主板也就十多块钱

网友:
只要脚位定义一样 基本都可以用

网友:
这种主板应该是5块钱

网友:
这是维修主板的另一种思路,很不错

网友:
这板子拆开16v电容必须给他安排一下,全换掉

网友(2024-10-26):
快捷,省思考。

网友:
找不到型号的零件确实有点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