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70开机蓝屏报错 ACPI BIOS ERROR

楼主(2024-08-11):
联想E570开机不显示,拆机检查机器有进水的痕迹,清理完开机还是不亮,刷了bios亮了,装机后开机进系统蓝屏报错 ACPI BIOS ERROR,进pe也是蓝屏报错  ACPI BIOS ERROR  进bios都正常,怎么调bios参数也不行 ,再次拆机换了两个bios还是同样问题,仔细查找进水位置,拆掉芯片NCP81172MNTWG_QFN24_4X4  位置号PU601 发现20 21脚烧坏,找了一个料板12314-1 pu8201 同型号的,更换后飞线两根,装上硬盘开机进系统了!分享一下,希望有所帮助!

BIOS_NM-A831 OKK.zip

4.9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为啥飞这么长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