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XPS13笔记本暗屏

楼主(2024-08-11):
品牌:戴尔
型号:XPS13
版号A-E671P
故障:暗屏
检测:开机,暗屏,拆主板,鑫迅维上找图纸点位图,不错,都有。先查屏接口,见图:

这里找一遍,LCDVDD,3.3V,看样子是屏供电。9脚BL-PWMO,电压0.5V貌似亮度调节,连接到JCAM接口的9脚,这个也是一个通往屏幕的接口。此接口也叫BL_PWMO,还有一个10脚DISPOFF#,还有一个3-4-5-6脚INV. PWR. SRC,此引脚连到U22,看似是公共点转接芯片,难道这个接口才是管理屏幕亮度的?
      测量JCAM接口10脚3.3,9脚0.5,貌似问题不大,3-4-5-6脚0.3V,这个有问题,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既然是公共点转接就应该不是这个电压,看图纸这个引脚连到U22,见图:

检查U22芯片各个引脚条件,3-4脚公共点输入,19V。2脚en,3.3V,6脚VBIAS是3.3V,7脚PG 8.9V,9脚0.3V,貌似连PG信号都出了,就是不输出电压。看来这个芯片坏了。
       看图纸上旁边有个U31和这个U22一样的,检查一下,周边电压一样,9脚输出8.9V,看来是坐实U22坏。

把这两个芯片对调一下,顺利亮机,检查电压,U31的9脚成了0.3V,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

这个是U31,现在是个坏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个输出的B+_CAM是干什么的。难道是camera的缩写?摄像头不会用9V的公共点电压吧?
     加硬盘进系统,触摸屏正常。不管了吧,定芯片,等着回来换了交差。

网友A(2024-10-05):
这个芯片很奇怪 我的电池7.9V  U31输出7.5V 暗屏  我直接短接 还是暗屏,但是跟U22对换之后 就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很奇怪 我的电池7.9V  U31输出7.5V 暗屏  我直接短接 还是暗屏,但是跟U22对换之后 就正常显示

短接后测一下电压,理论上短接是能亮的,u31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