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使用正常系统中关机也正常就是按板子的pow开关机针脚无反应?

楼主(2024-08-12):
开机正常系统使用正常强关机正常系统关机也正常就是按主板的pow针脚没有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一次碰到,那位朋友知道原因帮忙解惑!

网友A:
不开机时按不触发时序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时按不触发时序来修

一切正常的,只是进系统后按板上开关关不了但是又能强制关机,系统里面关机都正常的

网友B:
啥问题。按面板开机键正常开关机,用镊子短接开机针脚不能开机,没听太明白。要是这情况,就是没找对针脚。一般是6脚PW+和8脚P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问题。按面板开机键正常开关机,用镊子短接开机针脚不能开机,没听太明白。要是这情况,就是没找对针脚。一般是6脚PW+和8脚PW-

主板pow针开关正常的,就是进系统后短触板上的开关针关不了系统,在桌

面系统里关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