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切正常但进系统后短接板上pow针脚无反应

楼主(2024-08-12):
板子只要不进系统短接板上针脚开关机都正常,进系统后短接板上pow针系统无反应但可强制关机,系统上一切正常能正常关机,第一次碰到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强制关机?这不就是短接PWR针5秒以上即能关机了吗?这不就是有反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关机?这不就是短接PWR针5秒以上即能关机了吗?这不就是有反应吗?

强制关机等于一下子关掉电源不属于正常关机,本来短接一下板上开关就能正常流程关机的可是现在没反应但是长按5秒可以强制关机,系统使用一切正常的系统里也能正常关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