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主板电压和温度都彪上去了,什么原因?

楼主(2024-08-12):
(图片)

网友:
IO 附近的电阻,,12V 检测到 18V多了

网友A:
配的什么CPU,B75主板一般是AMD45nmCPU,65W耗电大一点儿,温度高正常现象。清理机箱、主板灰尘,把电源风扇、CPU风扇、散热器清理干净,换导热硅胶,可能的话加个机箱风扇,温度就会降低。只要不死机,70度以内都正常,常规都在50度左右。煮鸡蛋还是有点儿低。

网友:
数值都显示异常  换IO芯片

网友B:
给具体型号及版本号,告诉你故障点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具体型号及版本号,告诉你故障点该怎么做。

技嘉b75m-d3v

网友B:
做事要认真啊,我说了要型号和版本号,你只给型号不给版本号是几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事要认真啊,我说了要型号和版本号,你只给型号不给版本号是几个意思?

1.1,

网友:
图中红色圈起来的3个零件全部拆掉不装,黄色是飞线直连(就是C3拆掉后第1脚的焊盘连电阻R24的第二脚,找到点位图就知道了)。

网友:
先实测一下各个电压看正常不。尤其是3.3Ⅴ

网友:
这板子我还在用,E3 1240V2,还很稳,给孩子妈刷剧。另一块华擎的B75M放了一段时间就出问题了,电子产品还是要用一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的什么CPU,B75主板一般是AMD45nmCPU,65W耗电大一点儿,温度高正常现象。清理机箱、主板灰尘,把电源风扇、CPU风扇、散热器清理干净,换导热硅胶,可能的话加个机箱风扇,温度就会降低。只要不死机,70度以内都正常,常规都在50度左右。煮鸡蛋还是有点儿低。

半桶水就别来这里教人了好吗?B75上AMD的CPU

网友:
把IO的125脚还是124脚的12V分压电阻去上,然后跟5V的一坨锡连起来就行了,你这5V是正常的可以这么搞,不然电阻难找

网友:
io 的127到125脚都是电压检测脚,每个脚都是2V左右的电压,你查一下,可能是分压出问题

网友:
12V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2024-10-02):
io电压检测引脚电阻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技嘉B75的通病了,IO旁边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