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笔记本电脑,无规律定屏死机,可能是哪儿的原因呢?

楼主(2024-08-12):
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GM45平台的,一台HM76平台的,故障表现相同,都是无规律定屏死机。
有时候会卡在开机启动画面,disk.sys或classpnp.sys加载过程中;有时候会在进入系统后突然定屏死机,时间无规律,操作也无规律;有时候却可以连续好几天都能正常操作。
定屏死机时的电流为电脑正常工作电流,没发现电流、电压的异常变化。
已确定更换CPU、内存、硬盘、外设及更换接口都无效,不知道该从哪里查起了,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撒?

网友:
老电脑查电容

网友:
多谢,我再仔细检查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