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开机维修经验

楼主(2024-08-12):
苹果MACBOOK AIR,A1466,版本号820-3437-B。

本人是维修仪器仪表方面的,是第一次修笔记本,也是第一次接触苹果笔记本。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找到了开机时序图,根据排查,SMC启动条件都已经满足了,但是并没有使能信号发出给U7501,这样就导致后面供电都不会出来。

这个时候怀疑肯定是SMC有问题,另外说一点,判断晶振正常是看网上其他维修师傅都是根据电压差来判断的,1脚接地是0V,3脚是高电平3.3v。

凭着我维修仪器的经验,我打开了示波器测了一下晶振,发现完全没有任何波形,网上有的师傅说机器启动的时候才会出一下波形,后面就没有波形了,这个我没有验证。但是我反复检查都没有抓到任何波形,这个时候想着先易后难,肯定先搞晶振方面,再想着拆SMC。

晶振一般很难损坏,手头也没有这种12M的无源晶振,想着先看看会不会是谐振电容有问题,上电桥在线测量值完全不对,没办法不能偷懒了,拆下来测量,12pf的两个电容都是30pf有点误差不影响使用,D值也没有问题,看来和电容没关系。旁边的电阻2.5K也没有问题

稍微提一嘴,拆焊电容的时候把晶振也加焊了一般的。拆下来电容测量没问题之后,想着上电看一下有什么反应。没想到插电直接风扇嗷嗷开始运转,成功启动了。随后把电容重新焊接回去,全部装好,机器成功修复。

这个机器难点就是晶振虚焊这个问题,显微镜上都没有任何发现的。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维修师傅靠电压差来判断晶振是否正常,这就相等于用万用表测电容,并不靠谱。这时候很容易误判把SMC拆下来换一个,这样就小事化大搞复杂了。

发出来大家参考一下!第一次维修笔记本,有什么不对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晶振坏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一两个月返修就直接重做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坏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一两个月返修就直接重做IO

晶振没问题,就是虚焊。给别人纯帮忙修的,专业不是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