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显示器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24-08-12):
品牌:不知名
故障:如图一所示,屏幕上方出现了条纹
排查故障:
(1)换过驱动板,也是出现
(2)换过黑色的信号线连接驱动板也是这样

但如图2所示那样,黑色的信号线不接的情况下,屏幕会亮白,但没有发现条纹接了后信号线后,才会有
这种情况,是屏幕的逻辑板有问题,还是屏幕已经坏了,没法修?

网友:
啊?真的吖!但是不接图二的那个黑色线,不连接显示器和驱动板的话,它不会有那个条纹存在哎

网友A:
应该是屏挂了,你不插屏线,只能看到背光,只能代表屏没碎

网友B:
看看屏电路板上面的保修哪里3v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挂了,你不插屏线,只能看到背光,只能代表屏没碎

是的,我起初拔开那条黑色的信号线,看到白色光,没有横条,想着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结果换了驱动板换了信号线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屏电路板上面的保修哪里3v正常不正常

你说的是指屏的逻辑板还是?
我换了驱动板和信号线,都是一样出现的条纹问题呢

网友:
九成是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