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 不升压

楼主(2024-08-12):
A1708 不升压
U3100这口能升压,U3200这口不能升压。
开始找不同,量好多点,都差不多。
目前就一个地方感觉有点问题。

R5322   1端是PP3V3_G3H,2端分名字是SMC_USBC_INT_L分别接U3100 U3200 17脚。
当用U3100时,R5322二端都有电压。
用U3200时,R5322接U3200这端脚无电压,另一端有3.3V 。。

EC通过 SMC_DEBUGPRT_RX_L 这个信息,如果接U3200,就不断在发3.3。接U3100就发一次3.3就升压了。
有没 哪个地方没想到,请高手指教。  U3200换了几个了。。

我思路是,U3100能正常升压,哪说明共用部份是好的,问题出在U3200独立部份。

网友:
接 u3200,己按时序量了一轮了,感觉也没有什么问题,都有电压,就是用U3200时,PP3V3_G3H  应该是3.42V,但量出来是3.3。接U3100正常。应该是后端有什么东西接低了一点PP3V3_G3H电压。

网友:
接口你换了吗

网友:
没换,没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