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时好时坏,不好的时候 待机0.08 有点偏高。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4-08-12):
联想Y7000P,板号 NM-C921,时好时坏, 不好的时候 待机0.08  有点偏高。
测量待机电压只有3.3V
断电之后让他冷机一会儿,又可以开机,第二次关机再开,就是0.08,就不触发了。求维修思路
不知道从何查起~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桥条件

网友:
桥虚焊 重植或换

网友:
是不是打了黑胶的原因?

网友A:
捡钱的活!直接干p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钱的活!直接干pch

是不是因为这个南桥打了黑胶?

网友:
这个机器桥确实坏的挺多。。。。。

网友:
先从EC查 在看桥

网友:
南桥  必好

网友B:
正常的时候,待机电流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时候,待机电流有多少?

0.02,0.02

网友:
你难道就没想过用原装电源去测试吗

网友:
重置南桥必好

网友:
重做南桥

网友:
南桥有黑胶的,不好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