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外星人M17X 高手支招

楼主(2024-08-12):
接到一台外星人M17 4代的U。接上可调电源可以正常进系统,但一接他的原装电源进系统到一半就掉电,订了一个原装的电源回来也一样,主板显卡U都换来试过,还是会出这种问题,但一用可调电源都是正常使用的,就是一用原装的电源和电池就有这种故障出来,哪个高手遇见过这种问题。支下招
显卡
掉电
主板
电池

网友:
你用可调电源时候CPU 频率正常吗,没锁频吧,可调电源开最大电流多少

网友:
我的可调电源达10A

网友:
没有高手吗?

网友:
隔离管坏了 以前修过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