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显存电压,en由3221控制

楼主(2024-08-12):
技嘉1070,核心供电有,没有显存电压,查到开启无电压,信号由3221控制的。
查了一下就6脚感觉不正常,他由核心发过来的,请问核心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slc呢?

网友A:
PEX_VDD  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X_VDD  有没有?

搞错了,是1.8pg开启的,已经修好了。

网友B:
不可能是这个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这个芯片的

没图纸,我跑线路发现通到这个芯片的外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