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4开机黑屏有偿求助!

楼主(2024-08-12):
型号:暗影精灵4代,15-dc0124tx
版号A0G3DMBCE0
故障:开机不显
检测:能开机,屏幕黑屏,主板电压除了集显没有,其他都齐全,包括显卡,显存供电。内存上供电齐全,内存复位有,sm总线有波形。

     屏幕接口1-2脚,+3VLCD. CON,到电感L1026,受控于U1015,U1015的1脚输出+3VLCD,5脚输入+3V,受控于4脚DISP. ON,连接电阻R30052(电阻没装,铜皮直连)再连接显卡1219脚,此脚无电压,对地阻值377,正常。
         屏幕接口4脚BLON,过二极管D1016,再过电阻R1022接Q1000的6脚,受控于芯片的5脚,5脚接显卡的979脚,无电压。对地阻值382正常。
     订货显卡芯片,钢网,定位板,准备干显卡,
       钢网到货,上午拆显卡,值球,一次成功,上到板子上,故障一模一样,是不是显卡坏。现象是开机后重启两次后键盘大小写按键可以受控,故障现象一直没有变化,下午换显卡芯片,刷主板bios,刷显卡bios,故障不变,键盘大小写灯受控。屏幕黑屏,无屏供电。
内存复位

内存WE#波形

网友:
指导能修好出辛苦费

网友:
没听明白是开机了还是没开机

网友:
开机了,能开机,屏幕黑屏,主板电压除了集显没有,其他都齐全,包括显卡,显存供电。内存上供电齐全,内存复位有,sm总线有波形

网友:
 Gigabyte技嘉GA-B85M-D2V

网友A:
好了吗?我之前遇到一台hp开机黑屏,卸载显卡驱动后开机亮屏,最后发现是开关排线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吗?我之前遇到一台hp开机黑屏,卸载显卡驱动后开机亮屏,最后发现是开关排线断线

放弃了。测屏线edp总线靠显卡侧阻值正常。靠屏幕侧有无穷大的,换了屏线。有一个AUX屏幕侧还是无穷大,关键还是显卡不发出屏幕供电,看电路应该是先有屏供电再有屏幕监测信号,没辙了。

网友:
屏保险换过没有

网友:
屏幕坏而已

网友B:
十代cpu吗?是的话重植下cpu试试。大概率c坏了

网友:
休眠lid 的保险坏了吧

网友C:
试一下外接显示器,如果可以显示,那大概率是CPU坏了,我碰到一个是带电拔屏线CPU坏

网友D:
首先要检测到屏幕读到屏幕码片才会有背光开启信号,而且edp屏幕要有19.5V。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先换个屏幕看看。

网友:
没有外接试试吗

网友E:
CPU问题。CPU集成显卡部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外接显示器,如果可以显示,那大概率是CPU坏了,我碰到一个是带电拔屏线CPU坏

外接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检测到屏幕读到屏幕码片才会有背光开启信号,而且edp屏幕要有19.5V。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先换个屏幕看看。

看电路应该是先有屏供电再有屏检测信号,这个屏供电没有,屏检测信号到显卡端有1.8V上拉,一直是1.8V,屏,屏线,显卡都换过,处理器值锡过,故障都是岿然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问题。CPU集成显卡部分坏了

屏,屏线,显卡都换了,就是没换处理器,看来也只有是处理器问题了

网友:
屏,屏线,显卡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代cpu吗?是的话重植下cpu试试。大概率c坏了

值过了,感觉是不是处理器坏了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
这个屏幕也是饱经风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