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HDMI接口

楼主(2024-08-12):
主板无HDMI接口但预留了焊口机箱外板也有预留位置,准备自己买一个焊上去不知道是焊上去就能用还是要刷bios才能使用,求解答(联想2015年的品牌机)

网友A:
主板没有焊这个口,自然也没有与这个口相关的其它元件,焊上个HDMI口也用不了,真想弄,找个相似型号有此接口的板子的点位图,把相关元件焊上,兴许可以。

网友B:
花这时间去研究还不如买一块二手HDMI亮机卡或加一个转接头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这个你搞不了

网友:
此话怎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这时间去研究还不如买一块二手HDMI亮机卡或加一个转接头

我说的方法可行不,亮机卡有什么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没有焊这个口,自然也没有与这个口相关的其它元件,焊上个HDMI口也用不了,真想弄,找个相似型号有此接 ...

我看看,谢谢

网友:
用DVI 转HDMI, 方便又稳定。

网友:
不要怪我打击人  你既然不清楚能不能用  那么你大概率也没能力焊上去  一般这种情况不会只缺个接口  接口相关的所有元器件应该也没有 都要补上去

网友:
这个就算你补齐零件也用不了,bios不支持。

网友:
直接焊HDMI接口,不可行。随便找张主板图纸就可以知道要补齐周边元件,连通CPU基座数据线及PCH地址线和频率线,刷BIOS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