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咸鱼买的苹果8p白苹果无限重启

楼主(2024-08-12):
刚开始以为捡漏了,没想到被耍了,白苹果无限重启以为是排线问题导致,到测试过都不是,最后锁定电池,更换新电池还是不开机,将电池取下来,充电发现问题了,白苹果无限重启,开始了,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这情况该怎么维修呢?

网友:
挺好,用机愉快

网友:
有没有懂这个的,哪里问题?怎么修

网友:
笑死,咸鱼捡漏苹果手机。这下受到教育了叭这和主板交换换回一块料板有何区别

网友:
咸鱼的这种基本都是搞不好的。

网友A:
电池虚焊或者排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虚焊或者排线问题

电池咋虚焊,

网友:
看下重启日志,是因为撒重启的不就知道问题 了

网友(2024-09-11):
8代8p板层重灾区 你也敢去捡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