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A-H61M-DS2(V3.0)主板不开机,主板电池漏电电流0.6毫安

楼主(2024-08-13):
GA-H61M-DS2(V3.0)主板不开机,主板电池漏电电流0.6毫安。通电后,没按启动键,电源就接通。电源12V5V3.3V等都有,CPU风扇狂转,就是进不来开机流程。测24位电源插座16脚绿线PSON电压1.6V左右,测F_PANEL开机键6脚PW+插口电压0.5V左右,查外围电路电容无明显短路现象。IO芯片微热,CPU不热。主板电池电压降低的很快,测漏电电流有0.6毫安,一个新电池一天就没电了。不装主板电池,主板还是不能开机。CPU是好的,装其它主板能正常使用。请大师指定,是IO故障还是PCH问题。

网友A:
开机自动触发,电池耗电,说明一直在触发状态。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B:
首先换掉电池旁边的一个共阴极复合二极管,它被击穿后,电池漏电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自动触发,电池耗电,说明一直在触发状态。检查开机电路。

谢谢大师指点,今晚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换掉电池旁边的一个共阴极复合二极管,它被击穿后,电池漏电很快。

谢谢大师指点,今晚再试试

网友:
我的开机0.66安,但是风扇没转,如何判断啊

网友:
漏电就把连的电路都测一下,开机电压不足就查3VDUAL的产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