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便携屏花屏是什么坏了?

楼主(2024-08-13):
症状:
无磕碰,
插HDMI连接电脑,黑屏,
拔掉HDMI只接通电源,显示图中的花屏。

网友A:
这个屏边板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边板大的问题,

谢谢,意思是屏幕的问题吗?

网友B:
应该是液晶屏本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液晶屏本身坏了

好的,谢谢,过几天买个屏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的边条坏了,没有修的必要,直接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