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RIME Z370-A有CPU供电,无复位无时钟

楼主(2024-08-13):
主板型号: ASUS PRIME Z370-A REV1.04
故障现现象:有CPU供电,CPU有温度,但是无复位无时钟,不跑码,有时候会很久正常一次
维修:首先有CPU供电前面很多基本都是正常的,测量没有复位,再测量时钟也没有,24M晶振正常,难道桥坏了?
想起来VRMPWRGD这个不正常也会没有时钟,测量VRMPWRGD只有1.5V左右,还是不稳定的,正常应该是3.3V,跑了一下图

除了进桥,还进了KB3720Q,测量O2JP8电压0V,对地只有020阻值,把O2JP8拆了,前面恢复300左右,以为是这个短路,上电开机故障还是一样,电压1.7V,不对啊,再跑上面还有两个管控制PQ5005,PQ5010

测量两个管的G极都没有电压啊,一个一个拆吧,拆了PQ5010,开机测量VRMPWRGD 3.3V,跑码正常了.

用诊断卡,卡代码62.不过VGA,把卡拆了,正常亮机.有过几次,插诊断卡代码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亮机图

网友:
用的诊断卡是TL460吧?

网友(2024-09-12):
我早有一块TL460S,在H61板上,一直不会用,也请楼主介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