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41主板装系统遇到这个情况。

楼主(2024-08-13):
求助,安装系统卡在这儿,是什么情况。谢谢各路大虾^&^

网友:
技嘉主板的主BIOS丢失,看一下能恢复吗,不能恢复需要刷主BIOS,不行的话,更换芯片再刷。
还是一样的话,更换主板。

网友:
难怪。谢谢老师。

网友A:
BIOS丢失或损坏时,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重写:   ‌准备工作‌: 准备一个可用的电脑和U盘。 下载并安装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如大白菜U盘制作工具,并制作一个U盘启动盘。 关闭所有安全软件和杀毒工具,以避免在更新过程中被误拦截。  ‌进入BIOS设置‌: 通过启动热键(如F12、F11或Esc)调出启动选项,选择U盘启动。 进入U盘启动盘引导的系统,选择运行Win8PE或相应的PE系统。  ‌重写BIOS‌: 在PE系统中,使用DiskGenius分区工具选择系统所在的硬盘,右键点击选择“重建主引导记录(MBR)”。 确认操作后,重启电脑并拔出U盘。如果问题依旧,可能需要重装系统。  ‌注意事项‌: 在进行BIOS更新或重写时,务必确保使用的BIOS文件与主板型号兼容。 更新或重写过程中,应避免断电或非法关机,以免造成更严重的损坏。 如果遇到更新失败的情况,可以利用M-FLASH的自动恢复功能,如果BIOS的Boot Block没有损坏,可以通过U盘恢复。 通过上述步骤,可以有效地解决BIOS丢失或损坏的问题,确保计算机能够正常启动和运行‌

网友:
主BIOS有问题,调用备用BIOS也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丢失或损坏时,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重写:   ‌准备工作‌: 准备一个可用的电脑和U盘。 下 ...

学习学习

网友:
G41还在用的?

网友(2024-09-20):
很明显BIOS有问题啊。换芯片重刷程序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