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14 5410 开盖自动开机电路谁能解析一下

楼主(2024-08-13):
dell 14 5410 开盖自动开机电路谁能解析一下,是那个电路控制谢谢

网友:
应该是由U6901这个霍尔元件控制的。正常开机时U6901  3PIN 输出的LID_CL_SIO#信号为高,盒盖时这个霍尔元件受磁力影响3PIN输出为低电平的LID_CL_SIO#信号,整机进入休眠模式。翻盖时,3PIN输出信号为高电平,系统被唤醒,退出休眠模式,系统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在bios 开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