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主板IH110MS VER1.0有复位无时钟、无PCH_PWROK、VCCIO、VCCSA、无CPU供电秒杀

楼主(2024-08-13):
如题已知无时钟,那后面的CPU供电也应该不会产生的。先查桥的供电3V3和1V0都正常,1V0可以在CHOKE3电感等元件测试,3V3

3V3可以在下图点位测量

测量PCH_PWROK没有电压

测试过直接强制给一个PCH_PWROK高电平(3.3V)的信号后PCI-E A13、A14脚可以产生正常时钟,但还是没有VCCSA、VCCIO、CPU核心供电
接着测量下图电压,红圈的地方电压全部正常,接着开始排查VCCIO电压无法产生的原因

看图得知VCCIO是U9(型号NCP3135)产生的,在CHOKE20及旁边的电容可以测量

已知测量出无VCCIO电压,接着测量产生的条件,先测量U9的供电VIN,在13、14脚以及旁边的电容可以测得3.3V供电正常

接着测量1脚开启信号,在R30的1脚只测得0.2V的电压,明显故障点已经找到,紧接测量R30的2脚有3.3V,经过R30电阻后电压仅有0.2V,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R30的1脚对地二极值也有500多并没有对地短路。判断应该是电阻不良,在料板找了个30K的电阻换上后VCCIO开启信号正常,VCCIO供电正常产生电压为0.96V
,PCH_PWROK、VCCSA、CPU供电也全部出来了,蜂鸣器滴一声后正常点亮。

网友:
溜溜的手段,赞你!

网友A:
那表格总结的可以啊

网友B:
联想也有点位??  这个要不要收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表格总结的可以啊

有工具列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也有点位??  这个要不要收费的

是要收费的,要买可以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工具列好的了

用啥工具啊?

网友:
收费的,想买可以私信

网友:
WXBVvip中的vip就行

网友:
分析到位   值得表扬

网友:
发图也不说把板子擦干净点

网友:
直接买鑫制造就行了,很好用

网友:
还真是不错来,

网友:
标题内容写得乱,搞了半天才知道VCCIO问题。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有技术

网友:
楼主被红牛天天追这看,太详细了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