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显示器bios文件长城·康佳-诸葛亮

楼主(2024-08-13):
版号SG2513AR-VH_LS_R10.2 ZGLfm25Q04.bin
JRY-F5DFHD-AV1  kangjia25Q40CT.rom

长城LOGO 25Q40CT.bin

长城LOGO FM25Q04A.bin

网友(2024-10-23):
有NEC的Pa322UHD显示器的固件???

网友(2025-01-17):
今天修到一台KKTV K24SJA 液晶显示器。。。。
板号:JY85QS_UPH_WS_R30.2 四线五按键
屏型号:MT236FHM-N10  23.6寸1920*1080 LVDS 4CH8-BIT  供电5V  144HZ
修好后开机,待机时屏幕红蓝绿白偱还跳,但是接HDMI有图像很正常,,于是按一下开关关机在开机就行了,恢复到了待机黑屏橙灯亮的状态。真神奇。。备份了KKTV K24SJA 板号:JY85QS_UPH_WS_R30.2 四线五按键  屏型号:MT236FHM-N10  23.6寸19201080 LVDS 4CH8-BIT  供电5V  144HZ上来共享。。。

KKTV K24SJA 板号:JY85QS_UPH_WS_R30.2 四线五按键 屏型号:MT236FHM-N10 23.6寸19.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