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板载1060显卡跑鲁大师闪屏,跑甜甜圈闪退

楼主(2024-08-13):
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无从下手啊,驱动正常,gpuz也正常

网友A:
示波器看下显卡核心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下显卡核心供电

加焊核心和显存直接代码43了

网友:
这种不是应该先查功率检测吗?前两天修个3060 进水 找个差不多的图纸参考,换电阻 功率检测有问题,只要跑显卡就黑屏,但是没死机。再一个就是PCIE槽有问题会导致跑不上去 跳帧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下显卡核心供电

这种问题一般是功率不足

网友:
把显卡芯片重植一下!

网友:
查电压 查现存

网友B:
显存测试报错,翻译过来是无法分配内存,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gpuz显示4x3.0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C:
先加焊,不行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加焊,不行重做

重做后只有8x3.0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加焊,不行重做

并且还是代码43

网友:
应该是功率不足,看看几项供电里是不是有的没有工作

网友:
供电问题。。查供电

网友:
前提:换旧版1060显卡驱动试试是否正常
①测显存是否报错,如果pass,②就去测供电,如果是好的,③那可能gpu虚焊或者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测试报错,翻译过来是无法分配内存,这是什么回事

./jg查看显卡测试结果

网友D:
重植后8*3考虑是不是掉件

网友:
查供电是没错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植后8*3考虑是不是掉件
没有重做前是4x3通道,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加焊 重做

网友:
看显卡供电各项波形正常不,没问题的话考虑重值核心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