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裸板有USB_OC#吗?

楼主(2024-08-13):
客户换下来不要的板15秒关机,想测试没有U,想请教一下兄弟们是不是要装了U和内存才能测这个信号?
信号

网友:
oc是5V分压得来的 没有CPU应该不能触发吧,不插cpu供电上个坏U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
15关机问题不上u好测试点,华硕的要短接sk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