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6不定时重启后五国语言,附报错信息,请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24-08-13):
刚海鲜市场入手的,这款机器有4个雷电接口,左侧两个充电和数据正常,右侧两个充电正常,插优盘没有反应。有人说的CPU的问题,需要更换CPU,费用大概900米,而且还不能保证能用多久,请教一下不定时重启跟这个有关系没有呢

网友A:
右侧雷电芯片坏了,修好了记得红包感谢下

网友:
蓝屏重启跟CPU 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侧雷电芯片坏了,修好了记得红包感谢下

谢谢,这个芯片是带程序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芯片是带程序的吗

不带,苹果板子上拆一个一样型号的就好了,我也卖这个,微信:51447857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右侧雷电芯片坏了,修好了记得红包感谢下

高手就是高手   我只能看出雷电芯片坏    那边坏的    系统日志没写的话    我就不知道那边坏了   就要两边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   我只能看出雷电芯片坏    那边坏的    系统日志没写的话    我就不知道那边坏了   就要两 ...

右侧的雷雳接口能充电,但是插优盘不能识别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芯片是带程序的吗

换这雷电芯片DSL5520是不是只要是同型号的就可以了,全新的或旧版拆机件(不限苹果料板)都可以换上去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带,苹果板子上拆一个一样型号的就好了,我也卖这个,微信:514478579

换这雷电芯片DSL5520是不是只要是同型号的就可以了,全新的或旧版拆机件(不限苹果料板)都可以换上去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这雷电芯片DSL5520是不是只要是同型号的就可以了,全新的或旧版拆机件(不限苹果料板)都可以换上去用 ...

不清楚,因为我只修苹果电脑,所以我的料都是从苹果主板上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因为我只修苹果电脑,所以我的料都是从苹果主板上拆的

是不是不要对板号,只要是苹果主板上拆的同型号换上都是可以?

网友:
A1706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 Pro A1706 820-00239-A.pdf

Apple MacBook Pro A1706 820-00239-A 点位.brd

网友:
这语言多了有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不要对板号,只要是苹果主板上拆的同型号换上都是可以?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