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o焊接焊了两三个io芯片,

楼主(2024-08-13):
主板io焊接
焊了两三个io芯片,摸索了点经验,给新手分享一下,老师傅直接跳过。
往下取芯片要做防护,我用的锡箔纸,直接剪一块贴了芯片上,用刀片沿芯片划开露出针角,用风枪加热,用加长针从一角慢慢用里挺进,待松动时轻轻挑起,处理焊盘时抹上焊油,烙铁温度不要太高,顺着针角方向轻轻带过,严禁在某一位置停留太长时间,把芯片针角残锡清理干,有歪的针角调整一下,注意方向放在焊盘上尽量对正,在芯片一角打一点锡浆用烙铁加热固定,调整好再对角固定,然后检查针角,对的不正的调整一下,加少许锡浆,顺着针轻轻划动,锡浆一定要少,不够再加,有连锡的加点助焊膏,粘一下擦一下烙铁,焊好用镊子划动针角看有虚焊的没有,有虚焊的加一点锡浆用烙铁尖在针角中间向外轻滑!不要追求焊多快,加锡要少,横着针角拖动时要轻!

网友:
老师傅路过     我都是直接吹然后镊子挑起来  焊上去也是先直接吹 无需提前对位的  边吹边对位  最后个别连锡的烙铁处理下

网友:
还是老师傅技术好!针脚稀得好点,132脚的边吹边对位实在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