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102外部存储失败怎么操作??

楼主(2024-08-14):
U盘插上去 提示文件操作失败????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换个U盘 试下或看下U盘文件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U盘 试下或看下U盘文件格式

我新买的一个u盘  结果没用然后去格式塔换格式没用  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