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0M-DS2 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4-08-14):
GA-H110M-DS2 主板不触发,测到给南桥供电的3.3V DUAL_PCH没有产生,L1117更换一样没有3.3V 测L1117第4脚对地值为0,短路,这个脚刚好是和南桥相连的。是不是可以确定南桥烧了。

网友:
看下桥烫不烫,烫就挂了

网友:
桥有温度,但不是很烫,L117一插上电就发烫

网友:
但是换了一个新的L117上去,还是发烫

网友:
测一下usb的数据线短路不短路.短路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桥挂了,1117损坏H110系列基本都是桥不行了

网友:
usb2.0的数据线 有三条对地值580左右,一条480左右,
USB3.0,有一组数据线对地值为0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型号的。不触发 。。。  不会修

网友:
L1117有第四脚吗?你可以强加一个3.3V给1117烧一下看南桥发不发热

网友:
本来还想叫你拆fpesd1的,一看你实物图早已拆掉,那基本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本来还想叫你拆fpesd1的,一看你实物图早已拆掉,那基本就是南桥挂了。
这个FPESD1也拆了,还是一样,主要是一装上L117 L117就特别烫,L117J是新的,拆下来直接拆板上的L117第2脚也对地值也是0,我想也是南桥短路了,这种桥坏了不知还能卖多少M

网友:
用可调电源单独加个3.3v上去,看桥热不热

网友:
用可调电源单独加个3.3v上去,看桥热不热,谢谢你的解答,暂时没有可调电源,测不了。

网友:
这种板子无解,可以扔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直接放弃治疗了

网友:
我觉得不一定是桥挂了,可以拆掉三端稳压,然后用一条线飞线到3.3伏,直接用烧鸡的方法看一下桥热不热

网友:
桥可能没事,1117的2脚和4脚是一起的。摸一下声卡,网卡,IO芯片是否发热。

网友:
桥可能没事,1117的2脚和4脚是一起的。摸一下声卡,网卡,IO芯片是否发热。
一插上电1117就烫手的。

网友:
桥可能没事,1117的2脚和4脚是一起的。摸一下声卡,网卡,IO芯片是否发热。
一插上电1117就烫手的。声卡,网卡,IO芯片都不发热

网友:
桥挂可能性大点

网友:
进来学习的,顺便点一下赞,赚点分!

网友:
桥短了,放生吧!

网友:
拆掉1117 接个3v烧机用热成像看哪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