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MD的CPU重植后用一个多月又开不起机了,求解

楼主(2024-08-14):
AMD的低温锡,重植用的中温的锡球,植了几台都是一个多月就返修了,我估计可能还是CPU本身的问题,求大神解惑

网友A:
中温是多少度,199?  得用常温的,内存也要重做

网友:
内存 CPU都干了  值了很多很少返修的呀

网友:
你换个U试试看,换个U还是一个多月的话,可以认为是焊锡问题

网友:
一说换U客户基本上不接受

网友:
返修的话先要确定又虚焊还是cpu坏了。再分别分析,cpu坏了的话就要考虑是不是上次重植损伤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温是多少度,199?  得用常温的,内存也要重做

我用183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
重植没返修过,低温锡问题大,取下来看看焊接有没有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