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TPN-Q221

楼主(2024-08-14):
TPN-Q221  主板3.3V 芯片烧个洞  有哥们在修这台笔记本 方便给个高清图片 芯片位置图 传上  板号 DA0PAHMB8E0

网友A:
芯片印刷号 Q9EEU
我的板号 DA0PANMB8F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 丝印QqCMA 型号;SY8386BRHC

谢谢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印刷号 Q9EEU
我的板号 DA0PANMB8F0

谢谢 太感谢了

网友(2024-10-05):
好,求正常时红圈这两处的阻值和开机电压,

网友(2025-01-01):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TPN-Q221,,板号:DA0PAHMB8F0  REV    :F..。。。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186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这个待机电压肯定有短路拆机测待机蕊片SY8386BRHC=印丝Qq发热严重,,其13脚LDO线性输出电压只有0.31V(正常3.3V)阻值0.326欧(正常1.172欧),,,以为是I/O IT5570E-128损坏引起的拆除一样没变。。最后用烧机法烧出一个电容短路将其拆除。。。。插电0.004按开机键0.679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出各电感电压和阻值上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