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丝印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2024-08-14):
求助,贴片丝印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A:
芯片型号 DTC143ECA  NPN三极管

网友:
一楼哥们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 DTC143ECA  NPN三极管

大佬,你是怎么知道的啊?学习学习

网友:
芯片型号 DTC143EUA 和 DTC143ECA 区别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 DTC143ECA  NPN三极管

我看了下图,感觉像是二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