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905买配件的话,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4-08-14):
D6905买配件的话,型号是什么?

网友:
这是普通的复合二极管,在料板上能找到

网友:
这类原件很难买到合适的,买起来也费事,直接料板上拆一只,没有就用两个SOD封装的贴片二级管代换就行,选普通二级管、快速二级管都行,只要不选稳压类的二级管就能完全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