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JW H310I-D4一体机主板BIOS(可识别M2)

楼主(2024-08-14):
从自己买的JW H310I-D4上用烧录器读出来的BIOS,可以识别M2(Nvme),共享给需要的朋友。
这个原厂bios能用是能用,就是设置项太少了。
需要用烧录器烧录到主板上的Flash中。

jw h310i-d4.bin

网友:
支持6~9代CPU,装过6代和8代,都是没问题的,NVME需要主板上靠近cpu的两个拨码开关拨到PCIE一侧,这个开关容易接触不良,需要小心操作,如果接触不良就识别不到NVME了。

网友(2024-11-01):
总算找到组织了,我也是这个AOC主板的一体机,装了M2,一直不稳定,拨片也尝试过,就是不稳定,我就始终觉得是主板问题。我留个联系方式,希望你能加我微信,13701963397,张

网友A:
大佬,请问下这个必须用烧录器刷吗?可不可以直接系统里面刷?

hs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问下这个必须用烧录器刷吗?可不可以直接系统里面刷?

需要拆芯片,不能通过软件刷,我已经使用烧录器刷好了,完美!解决了我的大问题!NVME完美运行

网友A(2024-12-16):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问下这个必须用烧录器刷吗?可不可以直接系统里面刷?

我是攀升的主板,里面的设置项非常少,把两个拨片都移动到pcie还是识别不了,真是服了

hs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攀升的主板,里面的设置项非常少,把两个拨片都移动到pcie还是识别不了,真是服了

这个芯片貌似都不好拆

网友:
感谢分享。。。看能不能支持M2

网友(2025-03-11):
我的攀升v10一体机的,标签显示时JWH310I-P不知道能用吗?刷了以后能支持NVME吗?

网友:
下载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