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不出电压问题。维修思路 有大佬告知一下么

楼主(2024-08-14):
哥哥们 碰见好几张卡了就是这种情况不会修了有没有大哥可以点拨一下 。
情况是这样 主控工作条件满足 协控也有供电和 开启 ,控制的8路drmos 就是不出 电压 波形我上个图

上去一下就掉了感觉有短路 但是查不出来 核心肯定是没问题,我把电感都断开了 忘知情大哥们 讲一讲 没思路了

网友:
我是新人 希望大佬们上线给个思路

网友A:
电感断开ic检测不到输出会强制关闭的,思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断开ic检测不到输出会强制关闭的,思路错了。

哦哦 不能把电感给撬开。

网友:
还有大哥们给点儿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