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一体机,板号6050A3161901-MB-A01开机3长4短报警

楼主(2024-08-14):
惠普一体机,板号6050A3161901-MB-A01原故障是不过隔离,故障点是背面掉了个电阻,补上隔离过了但开机3长4短报警。查了一下说是要用原装电源。找了同款一模一样机型的电源,插上去开机还是报3长4短。想刷个BIOS试试,BIOS芯片是个16脚的,没有这个底座。请教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吗。

网友:
直接飞线就行了,脚位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