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荣耀KPL-W00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4-08-14):
接收一台荣耀KPL-W00型号的笔记本,故障为花屏,换屏后图像正常,但出现以下问题,求教高手解答:
一、开机进入桌面就关机,恢复出厂系统一样的(但是安全模式不关机,取掉电池也不关机),电池显示电量57%正在充电,但是插上充电器充多久还是57%。
二、拔掉外界电源适配器,电脑就无法开机,插上外借电源开机后拔掉适配器机器就关机了,就是电池有电也不能开机。
三、外接电源适配器是TYPE-C借口,一面插上笔记本灯亮,换个方向插进去灯就不亮了,但是用手机充电器正反插笔记本电源灯都闪烁。
求教大神,这是不是电源充电管理芯片有问题,电源适配器或者电源线有问题,还是主板上TYPE-C插座焊盘脱了?

网友:
充电芯片、充电电流检测、电池

网友:
你就问了也不会修 要想修就多学习 要不就找维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