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FM2A78 PRO4+BIOS

楼主(2024-08-14):
主板故障是循环跑码,测量各供电都正常,怀疑BIOS有问题,官方提供的BIOS比芯片大了4KB,不知道如何修改,想请哪位兄弟有空能提供一下这个板子的BIOS,不胜感激,附主板图片,

网友A:
我找了1.6版本的BIOS固件和官方的对比查看都是大于了8M闪存,也就是64MBit.两个版本都大了4K。你要不然把原主板上面的BIOS读出来对比看一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1.6版本的BIOS固件和官方的对比查看都是大于了8M闪存,也就是64MBit.两个版本都大了4K。你要不然把原 ...

我是刷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备份,可是芯片已经擦除了数据,已经来不急了。因为是amd的板子没有太上心,结果闹了这么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刷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备份,可是芯片已经擦除了数据,已经来不急了。因为是amd的板子没有太上心,结 ...

我帮你改了几个,你只有一个一个试一下。打包提示文件太大了,只有一个一个上传。 FM2A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