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711换cpu不开机?

楼主(2024-08-14):
NM-A711cpu莫名烧了,跟cpu相连的所有电感全部对地000.拆了cpu阻值都正常,没有烧毁的电容 管子芯片。直接阻值就正常了,一般来说会有一路或者几路烧了,才会烧cpu。换了cpu阻值也正常就是不开机,公共点也不短路,阻值正常,但是测量电压2,5,7来回跳。啥问题呢 ,
不开机
cpu
芯片
问题

网友:
这种不要急于安装cpu,先把外围供电修正常了再安装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