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ga上风嘴斜的

楼主(2024-08-14):
不管怎么转风嘴,里面的距离都比外面高

网友A:
一铁锤  砸他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铁锤  砸他正

我换其他风嘴也是一样的,

网友B:
那就不是风嘴问题了,可能是上风头歪了,也可能是主板托架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是风嘴问题了,可能是上风头歪了,也可能是主板托架歪了

怎么调呢,迅维360

网友C:
这是买的二手吧,问问卖家啥情况 也可能是运输过程中碰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买的二手吧,问问卖家啥情况 也可能是运输过程中碰歪了?

是的买的二手,卖家说以前没问题

,这怎么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买的二手吧,问问卖家啥情况 也可能是运输过程中碰歪了?

不知道是上面歪了还是工作台不平,反正上下风嘴角合不上,大概有个15度的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买的二手,卖家说以前没问题,这怎么搞

只能小法庭互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上面歪了还是工作台不平,反正上下风嘴角合不上,大概有个15度的角。

不影响使用的话不管他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小法庭互撕了

伤不起,邮费400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影响使用的话不管他就是。

加热时后面化锡慢了,不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热时后面化锡慢了,不均匀

这。。。。

网友D:
大哥们,知道不说。唉,还是得靠自己,发现这个地方有个螺杆,可以调高度

网友:
这下子平了

网友(2024-09-27):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D:
加热时后面化锡慢了,不均匀

你这个图片分明是下风口歪了!只能拆开拿水平校了!没办法!受热不均匀可能坏芯片!鼓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们,知道不说。唉,还是得靠自己,发现这个地方有个螺杆,可以调高度

你顶起来那不是这边会漏气了吗?风速温度又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