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不升压求助,麻烦大佬指点方向。

楼主(2024-08-15):
820-00923的板子  以往这种板子基本都能从总线找到问题,通过更换cd3215解决。这次没搞好

问题描述:有电池的情况下电源无效,无电池是不升压5v。

现状:主板没有进水,基本供电齐全,4个口及芯片没有短路 阻值正常3/1.8/1.1/rom有波,总线阻值正常 也有波 两边都一样, CC1/2一样。debug阻值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充电芯片条件都有 5vVDD VDDP RST都有, 5v在重启

这个机子本以为只是一般的问题,从拿到机子一开始我根本就没有找到问题,
拆出板子发现5v不升压 有3.42后  第一步就开始检查各个点的阻值 奈何阻值上没有发现 问题 mos管也看过 没有击穿短路,打完总线都有波, 然后就开始换芯片了, EC/充电芯片/4个口 全换了  雷电高速芯片也看了 没有进水 也拆了,完全没用。

现在还是老样子   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到问题 也没有解决问题  也没有增加问题

干到这个点  实在没办法 来论坛求助。  应该往哪个反向插

网友:
看看SMC_DEBUGPRT_TX_L和SMC_DEBUGPRT_RX_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