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HD3 BIOS

楼主(2024-08-15):
GA-B85M-HD3   M

GA-B85M-HD3   B

GA-B85M-HD3 M(原机保存).BIN

GA-B85M-HD3 B(原机保存).BIN

网友A:
是编程器保存的吧

网友:
1.0版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编程器保存的吧

必须的,不然没有设备提取

网友B:
两个BIOS有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BIOS有何不同?

技嘉双BIOS,一主一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BIOS有何不同?

这就是技嘉主板传说中的双BIOS,都是在出厂时焊贴在技嘉主板上的,一个是主BIOS,一个是副BIOS,在维修过程中,如果是因为BIOS导致不能开机,就把这两个BIOS的芯片从主板上对调位置,理论上,不是两个BIOS同时损坏,就能一把点亮主板开机了。有些的主板型号不能开机是BIOS引起的,所以就需要在网上寻找同型号、同版本的BIOS进行重新刷写进行维修。所以维修,就是我们这些维修佬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