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的型号

楼主(2024-08-15):
(图片)

网友A:
橙黑银棕 白,是0.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橙黑银棕 白,是0.3欧?

是的。。。

网友B:
最后一个白色,指的是保险型绕线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白色,指的是保险型绕线电阻

谢谢,在联想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里找到的,mos管和这个电阻一起烧了。原来电阻还能当保险用。长见识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A:
谢谢,在联想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里找到的,mos管和这个电阻一起烧了。原来电阻还能当保险用。长见识

保险电阻,很常见的一种类型。

网友:
0.3欧姆,这种打个的阻值往往都是小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