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VG65T有开机动作,但是开不起来,指示灯变绿马上跳红。

楼主(2024-08-15):
板号6-71-NH5B0-D02,无图纸,只能参考其它图纸,按下开关5V能出来,VDD1.05,1.8V都能出来,不出SUSC# SUCB#,BIOS刷了无效,PWR_BTN有跳变,RSMRST正常,32768正常,RTC RST也是正常的,无语了,难道说真桥坏了,但是太贵,不敢轻易换啊,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BIOS总线上开机有波,CS脚也有

网友A:
查一下有个1.2的电压正常不??   CPU供电芯片的47脚vin_sen是否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有个1.2的电压正常不??   CPU供电芯片的47脚vin_sen是否1.2V

感谢支持,这个电压只会影响CPU供电吧

网友B:
诡异的事,桥上面竟有个1.4V多的电压,没找到哪里来的,感觉不正常

网友C:
这板子图纸有的,10代的吧,sr40b桥也不贵,看桥已经干过了,重点查桥条件,桥条件正常的话直接换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图纸有的,10代的吧,sr40b桥也不贵,看桥已经干过了,重点查桥条件,桥条件正常的话直接换桥吧

怎么知道桥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知道桥已经换过了?

没换,焊过一样,HM470的,风险大啊,我看有人换了一样

网友E:
看一下触发瞬间有没有SUSB SUSC的3.3V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诡异的事,桥上面竟有个1.4V多的电压,没找到哪里来的,感觉不正常

这个电压是dcprtc 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触发瞬间有没有SUSB SUSC的3.3V电压

一点都没有,这个是肯定的

网友:
100多块钱换就完了

网友:
6-71-NH5B0-D02

网友G:
南桥坏的比cpu还多,换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坏的比cpu还多,换南桥试下。

最后找同行高手帮忙修好了,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压是dcprtc 的电压

如果是RTC电压应该电压不正常

网友(2024-09-14):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图纸有的,10代的吧,sr40b桥也不贵,看桥已经干过了,重点查桥条件,桥条件正常的话直接换桥吧

10代的桥不是40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RTC电压应该电压不正常

咋修的、不说出来对不起热心的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