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拯救者y9000p2021

楼主(2024-08-15):
求助:拯救者y9000p2021h 不出cpu显卡供电,其他电压都出来了,核心阻值为0, i7 11代cpu核心供电阻值多少?疑似短路了 哪位大神手上有11代 cpu帮忙测试一下 谢谢啊

网友:
阻值应该不会为0

网友A:
别告诉我CPU供电大短,你修好以后就这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告诉我CPU供电大短,你修好以后就这个样

这个阻值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我测10代的阻抗有1.5欧左右 11代应该更高些

网友:
有5,6这样